梦想
DI/DO点的输入输出电流会有多少?

楼主(2014-05-16):
我这有个设备的干接点最大的承受电流是83毫安,接上去时,这个点烧短路了,不知道DI点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你需要检查回路的连接了,PLC输出你就可以看做一个开关而已,外面才是你需要检查确认回路的问题,可能存在负载过大或短路。

网友B:
查一下你得外部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再加装二极管或者电阻等做隔离,换继电器输出的试试

网友C:
这和你加的外部电源有关,
一般的DI内阻好像是5K,支持5V信号的DI点内阻应更低一些.
当外部电压超过30V时,需外加降压电阻,以保护内部的隔离管,超过50毫安的输入电流,会大大缩短寿命。
若你连接到DI的83毫安的干接点烧毁,则DI可能已经不保。
而DO的电流大小,应和触点烧毁无关,除非你将DO的接到了 干接点上,若如此,是DO的短路电流,肯定超过2A.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这个模块是晶体管输出的还是继电器输出的?
晶体管输出的大概在0.2~0.3A
继电器输出的大概在2A
如过你使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为了延长触点的使用寿命,以及防止潜在电感式负载损
坏,必须将续流二极管并行连接到每个电感式直流负载或每
个电感式交流负载的并行RC缓冲器。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点!
随心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