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路!cj1m的辅助继电器的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4-05-16):
如题所问以前是玩三菱的~刚接触欧姆龙请达人们指路!~还有就是程序里有什么50.01 62.00的什么是意思啊!~~~
谢谢!~~

网友A:
OMRON的和三菱的不同,只要是没有用到的输入点,也可以作为输出点或者内部辅助点来使用。
例如三菱的,你不能把X??? (???代表允许范围内的任意数)作为输出点来使用。
但OMRON的则没有此限制。没有用到的输入点可以作为内部继电器或者输出点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