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调压电路中有一相断路会怎么样?

楼主(2014-05-16):
三相桥式可控硅整流调压电路中有一相断路会怎么样?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会偏低,负载不大的话,设备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B:
直流电波纹增多

楼主:
我这装置是用来给铜丝连续退火的,用降压变压器、6个500A的可控硅和触发板组成(一般工作时输出直流电压30V、电流280A左右)。今天发生B相两个可控硅不能触发后,出现总是有电压输出,调节电位器至零位和最高位输出电压变化不大。电位器经测量无故障。因无备用可控硅可更换只换了触发板,上电试验故障依旧。

楼主:
呵呵,今天换了可控硅工作正常了。

网友C(2014-09-08):
最好的检测方法是用示波器看三相整流后的波形 就会发现哪一相整流后没有输出
永远年轻

网友D:
楼主是电缆行业的吧

网友E:
电压降低
天行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电缆行业的吧
嗯!我公司是生产网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