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照片怎么转换成触摸屏的格式 威纶

楼主(2014-05-16):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截图就可以了
在路上。。。QQ:1186037532

楼主:
不可以啊 弄了半天了!~```

楼主:
高手呢`1`1

网友B:
楼主照片的格式是什么?JPEG、BMP的格式都可以直接导入图库就可以调用啦,不过最好将像素压缩一下,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压缩一下就可以。太大了显示不过来会黑屏哦

网友C:
将图片添加到触屏软件的图库中然后调用就可以了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D:
4楼正解,解释得很好

楼主:
谢谢1`问题已经解决 照片必须要压缩一下 太大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