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联轴顶丝脱落找原点.

楼主(2014-05-16):
单位一台设备,4轴伺服,XYZU,U是做旋转用,联轴器下部带有两个凸轮,分别控制两个机械手的开合,联轴器是很简单的一个顶丝顶住,昨天发现机械手动作异常,检查时发现顶丝松了,目前一直调不到合适的位置,请问前辈这个原点怎么能准确的找到。没有见回原点的接近传感器或别的用来回原点的传感器。请高手指教。伺服电机驱动器PLC一套全是欧姆龙的。感谢

网友A:
分别让机械手开闭,确认偏差量。然后手动让机械手闭合,再去调整凸轮位置,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