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三菱PLC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

楼主(2014-05-17):
描述:附图
我想在三菱PLC基板上增加一块以太网模块但是IO分配的时候没有以太网模块的选项,这个为什么 只有串口。

楼主:
大神来帮忙

网友A:
IO不用特別設定
是要在網路設定那邊設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就這些可以用而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這些可以用而以阿!!
这些起始IO号,网络号,组号,站号,模式怎么分配,新人不太懂,望 能多多指点。

网友B:
这些起始IO号,网络号,组号,站号,模式怎么分配,新人不太懂,望 能多多指点。
IO我針對你的模組大致去規劃了,
网络号,组号,站号,模式怎么分配,這個要問你的上位的,我只是大概設定,應該都有規劃在你裡面,上位規劃的最清楚,問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等小弟连接有问题再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