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和plc通信不上,请教高手

楼主(2014-05-17):
描述:画面
触摸屏是A975GOT-TBD-CH,plc是fx2N,都可以和电脑通信上,就是和plc连接不上,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GOT的工程设置上图。

楼主:
是这个吗?

网友B:
上傳的時候沒傳到通訊的部分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 ?

网友B:
是,你是直接插CPU通訊口嗎?
如果是 目前看起來線 是否有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你的PLC和触摸屏是怎样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