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_PLC变址寄存器数量不够用

楼主(2014-05-17):
请问:三菱Q_PLC变址寄存器数量不够用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程式分區段 如果 真的 沒辦法寫在一起 就是轉DM區 再回傳就好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开发的功能块有关什么?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C:
Q系列有ZPUH 和 ZPOP指令吗?
FX 系列有专门为你这问题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