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NET/H QJ71BR11 如何使用

楼主(2014-05-17):
目前使用三台PLC,均安裝QJ71BR11如何實現資料互通,有沒有高手啊。

网友A:
同軸線接起來 網路設定各站區塊
就可以互通
下载积分:+5(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吧!~

楼主:
三樓的,你的這個設定我也知道,這是作為從站的設定,我需要的是作為主站的設定。我目前做的是三台設備之間互通,一個主站,兩個從站。

网友C:
这样呢?
下载积分:+5(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回复,应该还有一个地方的设定吧。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A:
還有一個地方的話
是說 硬體上面的局號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Network NO代表什麼,10和1有什麼區別

网友A:
站號設定,一個十位,一個 個位設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站號設定,一個十位,一個 個位設定
補充一下
Base插在上面的模組,有3個小旋鈕
一個寫X10
一個寫X1
一個寫Mode
站數需調整,還使用模式一都一致也要調(需一致)。

楼主:
謝謝,我是說你程式參數設定裏面寫成10和1和什麼區別
三菱NET/H QJ71BR11 如何使用
http://ymmfa.com

网友A:
一種是局號 一種是站號
A系列兩種都是從外面選鈕設定
Q的外部是設定局號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