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如图所示:买来电机的接线盒内就如图中一样,我是直接把电机的三相线接进来就行了,还是说除三相线外,还要加一个零线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单独的刹车电源线的话   就接电机三相电就可以了   但是要和线圈串联

网友B:
直接接上三相电源就行了,你的电动机是带傍磁制动的。

网友C:
我认为不需要接零线,当电机三相接通时,这时电磁线圈的电压就是220V

网友D:
目前市面上的小型带制动的电机大部分都是用这种简单电子制动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市面上的小型带制动的电机大部分都是用这种简单电子制动方法。

网友F:
直接如普通电机一样接线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会出现停止时,制动延时,最好的方法是在制动单元串接一组常开触点,这样制动迅速。你比较一下接线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如普通电机一样接线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会出现停止时,制动延时,最好的方法是在制动单元串接一组常开触点,这样制动迅速。你比较一下接线结果就知道了。

哦,还要这个,才知道,谢谢

网友H:
好普通电机一样接线,制动器模块已经写明白了,是220V的模块,接电机的U接线端子和Y型的公共端子。所以不需要零线的。

网友I:
直接接电机的话,不用接零线。三相短接线就是中性线,即零线。

网友J:
三角接法要加个零线,要是星形就不用加了,一根接到三相中的一根,另一根接到中性点

网友K:
直接接3根电源线和一根接地接就好了!

网友L:
图中的接法已经正确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三角接法要加个零线,要是星形就不用加了,一根接到三相中的一根,另一根接到中性点

从连接片可以看出此电机是星形接法,所以正常接线就可以。

网友N(2014-09-08):
不需要外加零线  直接接入电机的U  V  W 就可以你的电机是断电刹车
永远年轻

网友O:
      各位回答都有道理,有位楼主说制动的问题,说明书上有,制动分二种,正常制动慢,有一组快速制动的开点,效果更快。
爱家爱china

网友P:
星形接法  3个端子接到一起的一端,当电动机通电的时候就是中性点

网友Q:
星形接法就这样用,三角形接法要改接成两根火线。

网友R:
引用 网友F:
直接如普通电机一样接线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会出现停止时,制动延时,最好的方法是在制动单元串接一组常开触点,这样制动迅速。你比较一下接线结果就知道了。

六楼说的没错,我使用过这种电机,加一组常开触点制动迅速更快,如果你制动迅速要求不高,直接380就可以了

网友S: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