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PLC无协议通信

楼主(2014-05-17):
主站使用FX2N和485BD模块,想和两个变频器加两个温表进行无协议通信可以吗?如果可以他们的通信格式要设置到一模一样吗?

网友A:
变频器和温控表的通讯协议要一样,要不就不能用一个485BD来进行通讯控制

楼主:
查了资料应该可以,一条总线可以走不同协议的通信,关键是通信的物理层是一样的,协议层时候就要按照对应的报文格式写程序就能通信,不过通信速度可能会比较慢。理论是这样,未实践过。
三菱PLC无协议通信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