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只能编辑0-9 ,10个画面吗?

楼主(2014-05-17):
松下触摸屏只能编辑0-9 ,10个画面吗?第一次使用,才发现不能打开10及之后的画面。用的是GT系列的屏。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刚刚在论坛下了个案例,里面有29个画面,但我的软件只能打开前10个画面,后面的也是打不开,难道是软件设置出问题?

网友B:
把前面打开的画面关闭,看看可以打开新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前面打开的画面关闭,看看可以打开新的不。
不能,试过了,可能官方给的安装序列号只是试用版的,没有完整功能。

楼主:
原来在官网下载的哪个是试用版的,装了个低版本的,现在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