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7):
求解电子齿轮比,和输入频率 ,脉冲数 的关系,安川伺服电机,最高速度3000r/min   即每秒50转。。汇川H2U系列PLC,最高输出100K脉冲。不明白啊,按道理100000频率50转,那么10000频率应该是5转每秒啊!!请问我算对吗??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假如伺服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而你最高的速率是3000转/分。这样就是每秒50转了,那最高脉冲50*10000=500000脉冲/S,可是你现在的PLC最高只能发100000脉冲/S,那这样就要用到电子齿轮了,用500000/100000=5/1。至于脉冲数就要知道伺服转一圈机械移动了多少来算了,又假如伺服转了一圈机械移动了20MM.这样你就用10000/20=500,这个意思就是一个MM需要500个脉冲但是如果使用了上面的电子齿轮5/1。就要用500/5=100.另外电子齿轮的意思就是分子大就是加速器反之就是减速器。
  • 下载积分:+2(大豪哥)
  • 下载积分:+3(我要涨工资)
  • 下载积分:+2(liu1991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xingzb)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说得很详细!

网友C:
    1楼写的很详细了。顶一下。
    QQ76214024

楼主:
    先感谢1楼的详细解析,我在一个同事那里看到一条公式,有关频率和电机转速的。  脉冲频率*A/B=(电机转速/60)*编码器分辨率,以安川伺服为例,编码器分辨率是1048576,我算过,好像是正确的哦!!
    假设电机转速不知道,,输入的脉冲频率为100000,A/B就是电子齿轮比,A一般是1048576 而B,我的机构是走圆台的,所以我设置了指令单位为0.01.走一圈就是360度。那么走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是36000那么B就是36000 因为外置有一个减速机,速比1:15于是A/B=1048576 / 2400这样设置应该是把精度降低了,但出来的效果差不多!A/B就是需要输入到伺服210  20E的两个参数,电子齿轮比。那么就是     100000*1048576/2400=电机每秒转速*1048576  得出的电机转速为2500转、每分钟。我看过这个转速是对的,实际转速。就是说100K的脉冲输入,但达不到最高速度3000转。这条公式怎么来的? 还有,,我这里的电子齿轮比,和你说的电子齿轮比好像不是一样。请解释
    !!!   我可不可以这样算呢。。假设最高速3000/100000最高输入频率=待求转速/输入频率,那么,我输入1000频率。电机转速就是30转每分钟。对吗????可以这样算吗?

楼主:
    没有大侠吗?

网友A:
    如果你的假设是成立的那你的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是你要想一想的是最高转速对应最高频率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