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QD77定位模块

楼主(2014-05-18):
三菱QD77系列定位模块如何控制伺服的正反方向以及如何实现多段速定位。谢谢

网友A:
如何说呢?
建立原点后,再谈方向!相对还是绝对?等等
多段速是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

网友B(2014-06-19):
GX-works2软件中没找到QD77MS4啊,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我的是1.31H

网友C:
简易定位模块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