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烧毁,请大家发表建议

楼主(2014-05-18):
马达接线柱
各位大侠,请看图。马达功率200HP,380V,50HZ。接线时在里面绕了一圈,在使用大概2个多月后出现变频器警报。后来拆盖检查,发现接线柱已经全部烧掉,电缆绕圈这部分也烧毁。
初步判断两种原因:
1、绕线造成涡流产生热量,但是本人不清楚如何计算发热量,请各位大侠指点。
2、接线柱接线不牢,感觉可能性不高。三项都烧毁,而且是一侧接线柱烧毁比较明显。

网友A:
接线柱和线都太小了吧!

网友B:
使用时,用钳表测下电流的变化

网友C:
200HP马达,用这么小的进线?

网友D:
是20HP的电动机吧?200HP的会有这么小的接线柱、接线盒?

网友E:
线细,压接接线端子和导线接触不好。

网友F:
从照片看是接线柱接触不良引起。

楼主:
线是单芯的,用120平方,接线柱在调试前也锁紧过。

楼主:
马达是西门子的,接线柱大小应该没有问题。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涡流之类的问题,因为接线时绕了一圈的。
海纳百川

网友G:
一圈没有影响的;是长期超负荷引起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H:
烧了很正常,不烧我们这些修电机的怎么会有生意呢?原因很多,需要时间找。随便问下可以给我修吗?

网友I:
读死书呀:绕半圈就说涡流,呵呵,原因有几个:
1:假电机,长期发热严重,接线盒长期高温闷住。
2:铜鼻子没压好,接触电阻大,发热。
3:主要那个接线板电机引出线要和电缆压一起,我们安装时一般把线压一起了,那个中间螺母好多是铁的,那就真的有涡流了,这样电机故障就少很多了,那些个修电机的生意就少很多了。。

网友J:
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接线螺柱与端子非铜

网友K:
明显的端子冷压质量问题!!

网友L:
1、长期过载。
2、螺丝没有上好,发热痕迹很明显。
爱家爱china

网友M:
引用楼主bobosaviola于2014-05-18 13:08发表的 马达烧毁,请大家发表建议 :
[attachment=121490] 各位大侠,请看图。马达功率200HP,380V,50HZ。接线时在里面绕了一圈,在使用大概2个多月后出现变频器警报。后来拆盖检查,发现接线柱已经全部烧掉,电缆绕圈这部分也烧毁。
初步判断两种原因:
1、绕线造成涡流产生热量,但是本人不清楚如何计算发热量,请各位大侠指点。
2、接线柱接线不牢,感觉可能性不高。三项都烧毁,而且是一侧接线柱烧毁比较明显。

额 并不是线多绕了一圈叫涡流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读死书呀:绕半圈就说涡流,呵呵,原因有几个:
1:假电机,长期发热严重,接线盒长期高温闷住。
2:铜鼻子没压好,接触电阻大,发热。
3:主要那个接线板电机引出线要和电缆压一起,我们安装时一般把线压一起了,那个中间螺母好多是铁的,那就真的有涡流了,这样电机故障就少很多了,那些个修电机的生意就少很多了。。

个人认为第三种情况引起的概率非常大。

网友O:
个人看法请参考:烧毁电动机原因有多种,从照片看烧毁的情境看,这个电动机烧毁,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有几个接线柱螺丝没压紧,发热不仅仅是绕了几圈线,还有接线柱、连接片都发热,更重要的是虚接,导致电阻增大,电动机工作时电流不会比接线好的电动机工作时的电流小,根据欧姆定律Q=0.24×I×I×R×T,热量积累远大于散热,如果电动机没有被负载“卡死”,电动机会继续转动,虚接处会继续发热,并积累热量,变频器是不会因“过载”而跳开主回路的,直到电动机烧毁。

网友P:
看图片为进线比较细,估计接线柱松动或者超负荷造成的情况。和线饶不饶没有关系

网友Q:
打开电机如果线圈全黑的话  应该是超负荷运转  憋烧的、

网友R:
接触不良
肥仔米

网友S:
真佩服楼主,200HP用120平方电线,经常运行超过20小时,最少也用185平方啦,还有铜鼻子压的不好,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T:
电机内出线和外部接线不要经过螺母螺栓之类的,要直接叠加在一起。
遗憾的是大电机出厂都是电机出线在下面,上面螺母再连接片,这样运行起来跟进不好,很快就挂了。
厂家要考虑这些小细节就好了。

网友U:
200HP电机应该用最小150的线,现在的电缆线径都达不到以前的国标,你120线坑爹啊

网友V:
与涡流没有毛线关系!重点查过热、过载、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