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各位,请问如下温度控制问题是否有碰到过?如何解决?
1.要求温度从常温状态下,升温至200度,升温的时间可以设定,比如说,设定加热时间为5分钟,则5分钟后,温度就要达到200度,若是设定加热的时间为8分钟,则8分钟后,温度达到200度。加热的时间是用人机界面设定的。

网友A:
300/200=1.5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带有程序控制功能及通信功能的温控表,温控表与人机界面通信,通过人机界面设定温控表的加热温度和时间,然后由温控表控制加热模块或接触器之类加热。

网友C:
2分钟 就输出百分之 百  20分钟 就输出百分之 三十

楼主:
这个时间可以精确点控制吗?

网友D:
二楼说的对

网友B:
带程序控制功能的温控表一般设定的时间单位为分钟,控制的时间较准确,有的表可以有多个时间单位例如分钟、秒供选择,建议楼主下载一些关于带程序控制功能的温控表的资料看看。

网友E:
孤陋寡闻了! 只听过控制到多少温度,还没听过能多少分钟到多少度,这也能把握?50秒刚好到50度  100秒刚好到80度。。。有这么牛的东西吗 加热的这么好!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时间如何做到精准,主要是这个问题

jianming

网友G:
可以,温度可以做到线性升温,时间自由设定, 程序比较复杂;不过现在市面上好像有这种类似的温控仪表

网友H:
这种控制必须基于加热管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果加热管功率不够,这个控制就是空谈。让100W的加热管加热1T的水,要求20分钟从常温加到100℃根本就不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控制必须基于加热管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果加热管功率不够,这个控制就是空谈。让100W的加热管加热1T的水,要求20分钟从常温加到100℃根本就不可能!

同意,如果不考虑加热功率与被加热物的匹配,以为找到合适温控表就能解决那是缘木求鱼。

网友J:
用时间控制温度何时到达目标值,我觉得不太现实。一、四季的室温不同,二、被加热物体的量不确定每次是否相同,如果涉及闭环控制,温度加热的变化曲线还不是线性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K:
温度这东西,如果受体是热的良导体还好说,如果是难导热的介质(如空气)或大体积物体,要快速精确控制简直是扯淡。
只能用PID慢慢来。
由于外接环境的热交换情况不稳定,除非有良好的隔热,不然想在预定时间达到预定温度不可能实现。
jianming

网友G:
如果是简单的单段某时间内升温,直接用带时间线性升温的温控仪表;但如果是分多段线性升温,另带逻辑控制,就只能用PLC,难点:程序复杂,其次PID参数特别难调

网友L:
富士PRX9,多段程序升温,完全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M:
楼上,多段程序升温不同于不同时间温度升温,

要带不同时间加热升温的,需要有比较大的储存空间来分析温度升温的前后情况,用先进的算法预测剩下的时间如何控制加热时间,这个不是用PLC能做得到的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jianming

网友G:
楼上的,你只说对了一半
这种加温工艺特殊,需要用到的地方很少,所以大家认识的机会少。
确实需要算法,但PLC是可以做的。我做过这样的系统,精度±0.1°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孤陋寡闻了! 只听过控制到多少温度,还没听过能多少分钟到多少度,这也能把握?50秒刚好到50度  100秒刚好到80度。。。有这么牛的东西吗 加热的这么好!

没有什么呀,以前在纺织厂做,染缸的升温比这个更要求更高,温度偏差不超1 度,一个染缸最大将近10吨水,并且是多段式,比如先是每分钟升温2度到70度,到然后保持温度30分钟,然后再每分钟升温1度到100度,然后保持50分钟,超温会自动冷却,这样保持温度的精度,不过用的是蒸气来加热。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感谢分享!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D:
    同意,如果不考虑加热功率与被加热物的匹配,以为找到合适温控表就能解决那是缘木求鱼

网友O:
    不考虑加热功率大小,理论上可行。用plc控制可控硅,这是典型的pid控制程序

网友P:
    这个要用到模拟量控制,而且发热管功率要大

网友Q:
    这个可以实现,横河UP550程序控制器
    联系qq 1584418454

网友R:
加热管应由可控硅控制或由若干个组成比较好点

网友S:
這個很多溫控器接可以解決的,我們公司有很多,用的是YAMATAKE的溫控表,可以控制多長時間升到多少溫度,溫控表自動根據你設定的時間和溫度來調節輸出功率

网友T:
引用 网友E:
孤陋寡闻了! 只听过控制到多少温度,还没听过能多少分钟到多少度,这也能把握?50秒刚好到50度  100秒刚好到80度。。。有这么牛的东西吗 加热的这么好!

是啊,如果你的加热功率与需要加热的产品数量不是100%配合的话怎么能用时间控制温度值呢?

网友U:
不懂,我们公司表带参数的。设下就行

网友V(2014-09-08):
如果满足加热功率的前提条件是可以用程序实现的,加热的速度可以用PID控制,当然 加热时间和加热速度的参数要在屏上设置的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