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fx3u-232adp通讯不上?

楼主(2014-05-18):
最近在客户接触一三菱plc,上面接一块fx3u-232bd,又连接一块fx3u-232adp,连接头都为9针D型接口,但在连接电脑时,fx3u-232bd可以连接,fx3u-232adp却连接不到,敢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啊?连接线为同一条,(2-3,3-2,5-5)

网友A:
设置了通讯参数就连不上了

网友B(2014-08-19):
是可以的,但要设置CH1与CH2的参数,同时用RS1与RS2指令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