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8):
情况是这样:现台设备上原使用三相交流电机AC380V,4KW,6极,950RPM,使用变频器驱动,大概2-3秒正反转一次(正常使用都有些发烫了)。现在计划更换为交流伺服马达(为精确定位)。伺服马达选2000RPM。查了下资料:原交流电机额定转矩40NM,伺服电机3.5KW 16.7NM。都是遵照公式9550*P/转速计算。一直都认为同功率的伺服电机比普通电机转矩大,因为伺服电机优点介绍都说具有较大的过负载能力。请教:一、这样不加减速机的情况下,维持原有转矩,伺服电机功率要选择7KW以上吗?可以选择3。5KW的来用吗?二、关于伺服电机和普通交流电机转矩特性请行业高手解说下。

网友A:
必须加减速机!~!

网友B:
粗略估算了一下,你得用5KW3000转的伺服+33速比的减速机才可使用!!各位有不同意见请勿砸砖!!!

网友C:
2级4KW1秒正1秒反常年使用没有问题温度高加个工业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估算了一下,你得用5KW3000转的伺服+33速比的减速机才可使用!!各位有不同意见请勿砸砖!!!

只考虑转矩,2000RPM,3.5KW配个1:3的减速机(16.7*3>40NM)足够。但现在想节省成本,另也需减少安装空间,减少设备故障点(减速机磨损),所以想配个3.5KW 直接带负载。另也想请高手解说比较下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的转矩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