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计数器能这样用吗

楼主(2014-05-18):
各位,请指点一下,cpm2ah的plc ,高数计数器的输入端口,能检测来自非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吗?能直接用吗?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这个你设置好了吗?
下载积分:+1(xingzb)

楼主:
谢谢指点。再请教一下,高数计数器相关的比较指令,必须用中断指令码?普通的比较指令能行吗?总感觉欧姆龙不如三菱的直观

网友B:
如果你要强调“高速”,那还是使用比较表登陆CTBL指令进行高速计数中断比较好;如果不强调“高速”,一般的>、>=、<>、<、<=就可以了!

网友A:
CPM系列PLC的比较指令只能用CMP(20)与标志位配合使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觉得挺有收获的。谢谢!
请问高速计数器能这样用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