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3u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4-05-18):
三菱3UPLC 用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是可以多次使用吗 记得在2N上它的脉冲输出口只能是Y0 ,在3U上脉冲输出可以是Y0 Y1 Y2 Y3 吗?它的控制的方向是由哪几个口确定的?

网友A:
如果我没说错你的这问题基本上没人愿意回答你!!因为这样的问题只要随便翻看一下使用手册就有答案!!我也不想回答
!!现在的回复只是拿分走人!!!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也可以用定位指令DRVA,DRVI。FX3U上脉冲输出只能是Y0 Y1 Y2, 它的控制的方向是可用其它输出端口。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