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栏挡住编程软件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8):
]三菱的触摸屏和维纶的触摸屏软件都成这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屏幕太小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我也是用笔记本,win7 32bit來用沒問題。

网友C:
重新装软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