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4-05-18):
目前公司正在试车一条薄膜涂料系统,里面有收放卷控制.有两个地方是放卷,经过复合(两张膜贴在一起)再收卷。。PLC用的是贝加莱的,软件也不好找,而且人家程序也是加密的,不给。整个系统包括4根张力辊,张力辊的作用似乎是用来做设定张力的,是通过调节进入气缸的气压来调节的。其他的辊子都是起到改变方向或平整的功能,属于随动的。另外有几个是张力控制器,牌子不知道,Tech DTM-11,还有张力传感器。中间有好多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变频器都是由PLC输出的AI信号控制。开机的时候显示的线速度是10m/min,正常工作时速度达到70m/min.现在有个问题,张力控制到底是由变频器来控制的还是由张力辊来控制的,控制基本思路是什么?如果是由变频器控制,变频器既要控制整条线线速度同步、线速度大小,又要控制张力,怎么实现?张力控制器在张力控制环节起什么作用,除了检测、计算外,它输出的信号是通过控制什么来实现张力控制的?
没搞过收放卷,不太懂,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张力控制應該有一顆感測頭,感測頭會輸出電壓值,或電流值,在偵測薄膜,鬆緊度
當薄膜被拉緊時,感測頭就會有電壓值或者電流反應(制於是電流還是電壓)要看PLC他是抓取電流換算還是電壓,在由PLC下給變頻器動作,

當薄膜被拉鬆時,感測頭就會有電壓值反應,跟上面差不多啦~!!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张力辊上应有个电压或电流的反馈装置。从而变频跟据这个信号来给定转速。来调节其中一部分的电机的转速,来达到收放的张力。

网友C:
张力辊一般是精密电位器,2~10V电压信号。张力辊动作通过调节进入气缸的气压来调节的;我见过使用普通电磁阀控制,也有使用伺服电磁阀的。
不断向前

网友D:
现在一般都是将张力辊直接装在张力检知器上,这样灵敏度就会很高,一量张力差所对应的AD量超过阈值,张力控制器就会调整

网友E:
张力检测传感器   中间有个变送模块 转换成4-20毫安信号给PLC系统 处理后在反馈控制  形成个闭环控制
盟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控制應該有一顆感測頭,感測頭會輸出電壓值,或電流值,在偵測薄膜,鬆緊度
當薄膜被拉緊時,感測頭就會有電壓值或者電流反應(制於是電流還是電壓)要看PLC他是抓取電流換算還是電壓,在由PLC下給變頻器動作,

當薄膜被拉鬆時,感測頭就會有電壓值反應,跟上面差不多啦~!!

但是事实上是张力传感器传送的信号分了两路,一路到了张力控制器做显示,另一路到了PLC。PLC发给变频器控制张力,那么上升速度的时候变频器同样要改变速度,那这两个都去控制变频器,如何协调一致?张力辊是有带精密电位器的,反馈信号输入至PLC。现在看来我主要的疑惑在于:比如在一定速度下,系统张力已经得到控制,假设这时候变频器频率是由PLC给定的;我现在要升速,要提高整个生产线的速度,我肯定要增加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此时张力控制又如何加载上去?还是说对于整条生产线来说,控制线速度的变频器与控制张力的变频器不是同一台变频器,意思就是在这条生产线中,有几个变频器是负责生产线速度快慢的,而有几个变频器是用来调节张力的?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盟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张力辊上应有个电压或电流的反馈装置。从而变频跟据这个信号来给定转速。来调节其中一部分的电机的转速,来达到收放的张力。

调节张力的时候是只调节其中一部分电机的转速吗?如果想知道到底是调节哪几个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F:
兄弟,张力调节,多棍联动,肯定是以其中一棍的电机转速为基准呀!

网友G:
收卷变频器通常具有频率和转矩控制,
收卷转速设定要高于整机线速度,同时根据收卷直径径设定转矩限制,以保证收卷张力,张力控制器主要控制收卷转矩.

气压浮辊主要是为了保证放卷张力的恒定,特别是在加减速过程中,利用气缸气压做为缦冲,气压浮辊有电位器测量角度,控制放卷磁粉或气刹,

网友H:
我见过的收放卷一般有两种控制方式。
第一种:摆辊+电位器。摆辊连接低摩擦气缸控制张力。气缸的压力调节会用电空比例阀控制收卷锥度。电位器的位移模拟信号传送给PLC ,PLC根据信号的变化实时调整变频器频率。
第二种:张力传感器+张力变送器。变送器的模拟信号传送给PLC,PLC根据信号的变化实时调整变频器频率。
也有的控制用电位器,但也用张力传感器+张力控制器,控制器只是显示张力用,并不参与控制。
这种收放卷的控制方式,速度控制的较多,也见过力矩控制的,感觉力矩控制的收卷很漂亮,缺点是自动换卷的控制要花很多心思。

网友I:
速度控制和张力控制分开就可以了,比较容易,速度控制控制收放卷的速度,力矩控制看你是气动,

QQ:84818626

网友J:
楼主你好,现在张力控制器+张力传感器+磁粉制动器(或气动)来做张力控制,简单多了。PLC只需控制多个变频器同步就可以了,很简单。让PLC根据张力反馈再控制变频器达到控制张力多麻烦。楼主看看,你那两个换卷的轴端有没有磁粉制动器,有的话我估计就是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K:
其实收放卷张力控制有很多很简单的,用一个磁粉控制器就可以了,也有很复杂的用到很多检测与反馈元件。怎么选择关键是要看你的产品对收卷效果的要求。有很多产品对收卷要求很高所以就必须使用PLC、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器,张力传感器,以及浮辊也称摆动辊(辊的一端装有一个电位器来检测浮辊的位置)。精密调压阀或电控比例阀来组成一个闭环PID随动系统。比如设定收卷张力为10KG,那么精密调压阀或电控比例阀就会向浮辊气缸(一般会使用超低摩擦气缸)输入10KG力的气压,PLC跟浮辊的位置的读数以及张力传感器反馈的读数,经过运算增大或减少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值,使浮辊的位置尽可能的摆在中间,同时也使设定的张力值与反馈的张力值接近。现在很多设备收卷都会设定一个锥度值,也就是说随着收卷卷径的增加,收卷张力会跟据设定的锥度值线性递减。从而使用收卷效果和产品质量都得到保证。

网友L:
张力不变放的快就收的快

网友M:
你这是张力闭环控制,闭环控制有张力设定,张力检测,PID控制三要素,张力设定通过摆辊上的气缸气压来实现,张力检测通过摆辊上摆动电位器来实现,一般以摆辊中间点为控制值,PID控制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来实现,变频器控制电机有两种方法,一是转矩,利用矢量变频器转矩控制功能来完成,加减速要有转矩补偿,二是速度,首先收卷或中间辊变频器要和牵引变频器线速度同步控制,再利用PID控制对收卷速度进行微调,加减速不用转矩补偿。以牵引辊线速度为车速,中间辊的控制全是速度控制,方法同第二种,收卷辊可以用第一种(有补偿)或第二种(无补偿),一般有锥度设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现在张力控制器+张力传感器+磁粉制动器(或气动)来做张力控制,简单多了。PLC只需控制多个变频器同步就可以了,很简单。让PLC根据张力反馈再控制变频器达到控制张力多麻烦。楼主看看,你那两个换卷的轴端有没有磁粉制动器,有的话我估计就是这种控制方式。

这种方法简单,但性能很低,是卖不了一个好价钱的

网友N(2014-09-08):
张力控制和速度控制同时控制一台变频器是完全可以的,其实你的设备和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生产的橡胶压延机工作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压延机是分离原件控制,是1980年生产的,是由微分积分、速度调节、电流调节等线路板分离元件控制,经过电压闭环、电流闭环控制,现在的电子产品比原来功能强多了,而且都是集成的更加稳定,如果是用PLC控制变频器是完全可以完成张力和速度同时控制
永远年轻

网友O:
如果是信号进给PLC,那么在加减速时,一般程序里面都做补偿的!

网友P:
搞定了没?

QQ:346994482

网友Q(2015-03-27):
我认为此控制方案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闭环构成:

一、浮动辊角位反馈信号输入plc,运算后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使得速度保持同步;
二、张力检出器信号接入到张力控制器(可手自动切换),运算后控制E/P电空转换阀直接控制薄膜张力

网友R:
和PID原理相同

网友S:
主频率源加辅助频率源就可以实现吧!辅助频率源PID 调节轮带位移传感器!检测调节轮的位置!

网友T:
全线需要一个速度基准,变频器工作于速度模式,收放卷工作在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