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插的用法

楼主(2014-05-19):
航插在固定和焊接时有没有什么信号焊接到公头什么信号焊接到母头上的规定,是不是有源的那端要焊接到母头上?比如将电源进线焊接到公头上,这样能起一定的防止短路作用是吗?

网友A:
带电的用母接头,这么做是为了安全,如果你电箱那边用公的带电的话插的时候或别的东西掉进去会短路的!

网友B:
跟普通插头、插座接法一样。有电一侧接插座,手摸不到,不容易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