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寄存器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2014-05-19):
[upload=1] 请教各位师傅我电脑与PLC通讯,电脑界面继电器按钮都可以用,就是红色数据寄存器写不到PLC里面去 ,通讯也是正常,求解!谢谢

网友A:
不知是么子PLC,是怎样写不进的,是指令呢,还是手动输入设定不进。如指令写不进,可能是别的地方占用了此寄存器且一直NO中,如手动输入设定不进,你在设定时有没有前边加K或H之类的符号常数,如K999等。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搞了一天,我发现FX-3UPLC里面超过D1000以后的寄存器,我电脑都写不进去,我改D800或更小 就可以写进去 ,是不是PLC里面的寄存器还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