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欧姆龙CP1H XA要扩展一个232端口,那个扩展模块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4-05-19):
自带的2个端口不够用了,还要再加一个,小白求助啊

网友A:
配个高功能单元 CJ1W-SCU21-V1 上面有两个RS-232C口

楼主:
cp1h能不能扩展端口啊

网友B:
看操作手册,可以扩展的。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