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最近在做二台设备,之间需要资料互传,配置了Q10UDEH,使用交换机将两台CPU连接。要怎么样设置才可以实现W0~W1FF的资料互传。有没有大侠做过这一块的。

网友A:
我之前也问过了   三菱技术支持都不懂    还是换方案吧  亲

网友B:
要寫傳送指令才可以
沒辦法從設定那邊設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寫什麼傳送指令,有沒有知道怎麼做的

网友B:
參考ZNRD跟ZNWR指令寫法就可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1695.html

看看去  里面有  程序   要是测试OK的话 上来说一下

网友B:
我剛剛說的指令錯了那是網路模組的
自帶網路功能的要寫
SP.SOCOPEN Establishes a connection
SP.SOCCLOSE Disconnects a connection
SP.SOCRCV Reads out received data (in END processing)
S.SOCRCVS Reads out received data (upon execution)
SP.SOCSND Sends data
SP.SOCCINF Reads out connection information
SP.SOCCSET Changes communication target of UDP/IP communication
SP.SOCRMODE Changes receive mode of the connection
S(P).SOCRDATA Reads out data in the Socket communication receive data area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像这样

  • 下载积分:+20(zyfzxh) 加分鼓勵!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UDEH自带网口的不支持网络模组指令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沒有大神這樣用過嗎,實現簡單的W值互傳。

网友C:
    我的心一下凉透了

楼主:
    不用做任何設置,就你那一個指令就可以實現了嗎?

网友C:
之前那个贴子可以参考!
确认状态--打开处理-----设置数据----发送----确认正常可关闭

网友A:
亲 你会的 你就写个完整的上传上来吧 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C:
邮箱正确吗?

楼主:
有沒有做過的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邮箱正确吗?
邮箱正确的

网友E:
我也要
iteerh@yahoo.com.tw

网友C:
楼上已发

网友F:
我的邮箱,
469490727@qq.com
,谢谢daizhi

网友A:
收到 谢谢 下个工程测试一下
上一个工程改了一下方案 用人机中转资料的 PROFACE人机
也可以用CC-LINK 就是需要增加成本
用人机中转或者网络直接通讯不需要增加成本

网友G:
仔细看一下,内置以太网CPU模块手册,里面的套接字通讯功能就是解决可以通讯

网友H(2014-07-05):
可以的 我用Q03UDEHCPU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