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停机设定程序

楼主(2014-05-19):
威纶触摸屏停机设定程序,运用宏指令.(原创)
下载积分:+1(勿忘初心w)
下载积分:+1(流年伴夏)
下载积分:+5(fs小张) 支持原创
下载积分:+1(jiaglong)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学习了,还有一处请教:
LW0切换窗口在宏里面没看到代码,你是怎么切换的呢?

网友B:
我怎么打不开,学习
~

网友C: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B:
测试过了,大于设定时间有效,小于无效。需要改下就可以了。还是谢谢

楼主:
既然要停机肯定是要大于设定的时间才可以啊。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设定2014年5月24日停机。正常是2014年5月23日以前。测试都停才对。问题是现在必须设定
为2014年5月25日以后就停机。哪怕设定2015年5月25日也会马上停机。谢谢

网友D:
收下 参考学习

网友E:
我怎么弄不了呢!

网友F:
好资源,学习了,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设定2014年5月24日停机。正常是2014年5月23日以前。测试都停才对。问题是现在必须设定
为2014年5月25日以后就停机。哪怕设定2015年5月25日也会马上停机。谢谢

那叫漏洞,打一个补丁就是,没有判断改系统时钟的程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H:
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I:
还未写过这 样的,下载来看下

网友B:
我用lg和维纶,个人觉得锁屏好多了,plc容易解密。

网友J:
下载了,不知道怎么打开

楼主(2014-06-19):
引用 网友J:
下载了,不知道怎么打开

用威纶软件EB8000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威纶软件EB8000

我用的就是EB8000怎么打不开啊,是不是要特殊操作啊,

网友L:
EB8000打不开,用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载了,不知道怎么打开

用威纶触摸屏软件EB8000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就是EB8000怎么打不开啊,是不是要特殊操作啊,

版本要高最好用最新版本4.65.11

网友M(2014-08-23):
怎么做到与PLC互锁呢??

网友M: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宏指令的含义吗

网友N(2014-10-01):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b[3],p=1 //短整形,一个字,16BIT +-32767 a 变量名
int k,l,password,m,n,z,w //定义多个变量类型 32BIT双整形(双字)
bool key=true,key2=false //bool位 0 1
GetData(password, "本机 触摸屏", LW, 300, 1) //停机画面密码输入 ,将LW300赋值给PASSWORD
GetData(z, "本机 触摸屏", RW, 1000, 1) // time-1 code ,将RW1000赋值给Z,密码设定值
G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RW, 8, 3) // date ,将设定日期RW 8 9 10 3个设定值赋值给A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3) // now ,将即时时钟LW 9020 9021 9022 3个时钟赋值给B

if a[2]>b[2] then //设定值>时钟时然后
SetData(key, "本机 触摸屏", RW_Bit, 0, 1) // open window 打开窗口
else if a[2]==b[2] and a[1]>b[1] then //然后
SetData(key, "本机 触摸屏", RW_Bit, 0, 1) // open window 打开窗口
else if a[2]==b[2] and a[1]==b[1] and a[0]>b[0]then
SetData(key, "本机 触摸屏", RW_Bit, 0, 1) // open window
end if

if password==z then //
SetData(key2, "本机 触摸屏", RW_Bit, 0, 1) // close window 关闭窗口
SetData(key2, "本机 触摸屏", RW_Bit, 10, 1) // end this time  ,关闭时间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请教一下楼主,PLC控制中LW0 是通过哪个语句去控制画面切换的,

网友O(2014-12-06):
楼主的东西不错,要是能做出动态密码那就最好了程序只能用一次!

网友P:
反编译密码是*******,默认的,我的怎么编译不了呢?郁闷

网友Q:
我的EB800是4.6.5.14版本都打不开,楼主什么原因?
下载积分:+1(jblpwh)

网友R(2015-04-10):
学习学习学习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S:


网友T:
权限不够,只能看不能下,揪心啊,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