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开始学plc,我们厂现在要做一台小设备要用到OMRON的CPM1A-20CDR-A-V1,输入只有几个开关、按钮、限位开关、一个接近开关,
输出只有几个指示灯和一个蜂鸣器,都是24V,想请教一下大家怎样接线,输入输出要外接24V直流电源吗?希望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最好能画个草图,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CPM1A已经淘汰了,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用PLC自带24V电源的。具体接线见下图

楼主:
非常感谢guochunyi的解答,从你的图来看,plc直接驱动蜂鸣器、指示灯,不用外接直流电源呢?

网友B:
小电流用内置即可。大电流用外置电源。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用一个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串接外部24V直流电源和蜂鸣器可以吗?或者输出点接外部24V直流电源和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再串接外部24V直流电源和蜂鸣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用一个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串接外部24V直流电源和蜂鸣器可以吗?或者输出点接外部24V直流电源和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再串接外部24V直流电源和蜂鸣器可以吗?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