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9):
250KW正在调试  报故障 OV3  参数显示:恒转速运行过电压  解决办法:1.加输入电抗器 2.负载惯量大,加制动单元!    很奇怪  有一台350KW的都不会报这个报警 加减速时间200秒左右   额定电机参数都设定好了!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一般都是减速太快,负载惯性太大。

网友B:
你好! 我曾经是英威腾的调试技术员,你说的应该是高压变频器,是6KV 还是10KV ,你们有操作指导书没,根据相应的代码在去查,还有你的问题概述的有点模糊,请说清楚,我对高压变频器是很了解,也许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曾经是英威腾的调试技术员,你说的应该是高压变频器,是6KV 还是10KV ,你们有操作指导书没,根据相应的代码在去查,还有你的问题概述的有点模糊,请说清楚,我对高压变频器是很了解,也许可以帮助你

低压变频 用在风机上的  三相380V  我现在感觉和减速时间有关,但是减速慢。。反馈信号不稳定!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加制动电阻

网友D:
1把频率下限定高点。2把仪表的滤波时间定长点

网友E:
好久没用这变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