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富士屏如何实现报警时跳出报警画面

楼主(2014-05-19):
FX3U与与富士屏如何实现报警时跳出报警画面,我已经在屏幕1画面里写了报警地址如M33梯形图也写了M33
但是导通M33后屏幕1没跳出来!~是不是屏幕也要写上地址啊~!该如何写

网友A:
這位朋友,報警你是寫在PLC
但你如果要跳頁的話,要查一下你觸摸屏的使用說明,一般如果你要跳頁的話,你需要在觸摸屏的軟件上,設定你跳頁的功能,例如PROFACE的他預設是在D8
假設你在PLC上寫MOV K10 D8,PROFACE就會跳到D8的頁面。
你找一下一定有
另外PANSONIC預設是在D0
三菱FX3U与富士屏如何实现报警时跳出报警画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