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程序 求助

楼主(2014-05-19):
三菱FX-3U程序 DEDIV K55 E0.433 D203 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个E0.433是什么软元件,真的没有见过,望知道的大侠讲一下。

网友A:
E0.433 中E表示是小数。K60 K就代表十进制数的意思。

网友B:
E0.433是实数(或浮点数)0.433
K900是十进制数900
H01是十六进制数1
如果不准确,见谅!

网友C:
多看看FX-3U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