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新手的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14-05-19):
我是新手,一直没弄明白跳转指令和子程序子令的区别,谁帮我理理这两个应该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

楼主:
没人帮我

网友A:
跳转指令是指跳到程序某处执行,子程序是指具有某一功能被反复调用的程序段。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一家兄弟多,有钱了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子程序谁都能用。跳转是自己的事,

网友C:
假如这是一段程序,a,b,c,d,e,f,g,其中g子程序,如果b是跳转程序,跳到e执行,中间的c,d就会不执行,跳过了,g是子程序也不会执行。假如b是调用子程序的,调用完g之后返回,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c,d,e,并且c,d,e也可以调用子程序g.

网友D:
简单讲,子程序是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并且可重复调用的,完成后会返回调用处下一行程序.
跳转是根据条件来决定某段程序是否需要运行,还是要跳过!

网友E:
我的理解是:
跳转相当于跳槽,出了公司(程序行)就不管公司的事了,转到为另一公司(程序行)执行任务;
子程序调用相当于出差,把出差的事情办好了再回公司(调用前的下一个程序行)完成任务。

网友F:
更换模块

网友G:
7楼的比喻很形象,哈哈

网友H:
7楼的比喻很形象
牛人啊

网友I:
模块化设计用子程序,尤其是带参数的,跳转指令最好不用

网友J:
跳转程序,你去找鸡,点鸡时被你淘汰的,就是被你跳转的。子程序调用,从你的老婆(主程序)身边出来出去找鸡(子程序),运行完后回到你老婆身边(子程序返回)。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K:
也来学学,感谢朋支们!

网友L:
11楼的朋友太好了,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做啊?

网友M:
跳转指令是指跳到程序某处开始执行,并且从此处一直执行下去,到结束。子程序是指具有某一功能被反复调用的程序段,调用执行完后,要返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