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台达DVP-14ES加OMRON(1000P/R)编码器钢板定长裁断控制误差

楼主(2014-05-19):
台达DVP-14ES加OMRON(1000P/R)编码器钢板定长裁断控制当机器定位完成时(变频器频率为5HZ运行,位置到时刹车)C251反馈的脉冲总数和我设置的脉冲总数是一致的,但是所裁下的钢板总有4mm以内的误差,工艺需要2mm内误差;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有惯性,刹不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回答,制动问题可以排除,因为设定值和编码器反馈值是一致的;并且低速工作钢板只有1mm厚,可以刹住车。

网友B:
可能是由于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故采用高速比较指令;中断方式输出。

网友C:
编码器滚轮和测量的钢板,也有可能表面滑动的误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今天上午问题已解决;厂家用的omron编码器竟然是高仿的,从其它机器拆一个编码器装上去一切正常,用示波器看原厂编码器的脉冲方波时多时少,难怪尺寸时长时短;唉!真没想到新机器厂家会…… 长见识了。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D(2015-01-31):
都是编码器惹得祸
看来修机还要看器件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