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欧姆龙碰到输出问题,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4-05-19):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PLC ,型号CPM1A -10CDR
写完程序后,输出只能输出最前的一个点!后面的点都不能输出! 比如10.00 后面的10.01 10.02 10.03 就都不能输出了! 如果去掉10.00 ,那10.01就可以输出了!后面的还是不能输出!

网友A:
断电,重启,设置为RUN模式。
要不就是PLC坏了。

楼主:
感谢!PLC内存清空,恢复出厂值。重写程序,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