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编程指令的MOV和MOVP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14-05-19):
三菱q系列PLC 编程指令的MOV和MOVP的区别是什么呢, 应用的时候应该如何使用换句话说什么情况下使用MOV,什么情况下使用MOVP指令?

网友A:
条件满足,一直接通和输入状态没有改变前只接通一次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条件满足,一直接通和输入状态没有改变前只接通一次的区别。
其實兩者都是 MOVE的動作,只多了一個Pluse(MOVP),
何時用,這樣看條件,
這個是基礎指令,說明書就有了阿,先看看吧!~
不要說說明書哪下載?(工控就有了)!

网友C:
三菱指令后面加P的指令都是脉冲型式,就是理解条件满足只能够执行1次(1个扫描周期)的意思。

网友D:
只执行一个周期和每个周期都执行

网友E:
就脉冲式的

网友F:
在mov后面加P是脉冲型,只在条件满足后的本周期有效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G:
mov是指plc每个扫描周期内连续传送。比如。MOVE传送指令前面条件。如M8000或者X0常闭。PLC每扫描一次就执行一次传送指令 movp是指前面条件满足时只执行一次传送指令。X0由常开到常闭后,只执得一次传送指令,X0不变化,也就不执得传送了。如前面条件是变化的,如M8013(每秒一个脉冲)。那就每秒执行一次传送指令。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下载积分:+1(3376824569) 好贴好贴!7楼说的很对, ..
下载积分:+2(lxysmart)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