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我公司有台设备使用的是松下FP0-C32T的PLC,前几天PLC出问题了,买了一个新的把程序读出来再写进新的PLC里面,可为什么运行时伺服的动作不对呢?各位大虾都给点意见吧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除了程序,还要把DT数据读出传输到新PLC中,许多基本参数是存在DT区的。
刚接触松下的PLC ,求指导,感激不尽,QQ:234886395,电话:18018771305

网友B:
你配置过没有,要配置的
非常感谢,能具体一点吗?怎么配置?

楼主:
刚接触松下的PLC ,求指导,感激不尽,QQ:234886395,电话:18018771305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B:
你要把各个轴配置成脉冲轴,还有数据保存区,还有数据
谢谢前辈,小弟愚钝还是不知道怎么弄!望前辈指导感激不尽,我的QQ:234886395,这个设备是一轴的简单的伺服系统,就几个动作却有将近3000步程序,您的意思是把程序读出来写进新的PLC,然后在新的PLC当中进行配置是吧?

网友C:
不写数据肯定不行啊。
读出来的程序没有数据么?以前都是弄三菱的,松下的刚接触,数据要怎么写?能详细一点么?

网友B:
程序看了,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动运行的时候第一个周期都是正常的,但第一个周期完了回原点, 原点不对且回到错的原点后伺服不动作,步进运行时第一个周期动作也都没问题,但第一周期完了再点动时本应该回原点,但伺服不回原点继续往原点反方向寸动!换回原来旧的PLC能正常运行!

网友D:
楼主新PLC也是FP0-C32T的吗?还是换成了FP0R的?
PLC是FP0-C32T的,换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E:
如果你伺服能动,那说明速度加减速设置,还有PLC寄存器设置应该没问题,你说的回原点有问题,建议你检测下接线是不是接对了,正负限原点,近原点线接好没。
可是接线没有动过,旧的PLC可以,新买的就不行!程序也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PLC也是FP0-C32T的吗?还是换成了FP0R的?

有可能是新PLC寄存器的设置与旧的PLC不一致,X输入原点不一样

网友F:
这个最好问送下PLC的技术支持或售后服务,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