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怎么改变回原点的方向

楼主(2014-05-20):
因为机械结构改变,回原点方向反了,现在要反转回原点
看过手册是置位M1105.可试过了不行。请教一下

网友A:
方向有几种方法,
1,改驱动器参数,
2,如用的是发脉冲,可同时驱动方向Y1 Y3等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永宏的回原点爽,比台达好,质量方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