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plc子程序调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0):
出错的调用
我的程序是利用,224本身自带的0.0和0.1脉冲输出做的直线插补
问题:
整段程序放在主程序中可以正常执行,而利用子程序调用时,用SM0.0调用可以正常实现功能。换成类似截图的表示的这种中间点就不行,利用中间点时只有Q0.0闪烁,Q0.0的当前坐标也不改变
描述:插补程序

网友A(2014-06-29):
子程序需要一直接通才能发脉冲,你检查下M5.5是不是在发脉冲前就一直在接通状态,或者在发脉冲期间有没有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需要一直接通才能发脉冲,你检查下M5.5是不是在发脉冲前就一直在接通状态,或者在发脉冲期间有没有断开??
出错原因是:0-x.ctrl这个控制指令在子程序中没有一定和扫描到,后来我就把这个控制指令拿到主程序,这样就可以一直都扫描的到,子程序中不含这个指令,就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