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300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西门子仿真器在仿真时,比如按下I0.0,那么这个按钮就不会自动松开,一直都是打钩的状态,我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设置把这种I0.0设置为按一下自动复位的那种?
可能我的表达有些乱,但希望各位高手仔细看看,给我个解决办法,在此多谢了。

网友A:
程序里面,用中继转换。

楼主:
具体怎么个操作方法啊 ?

网友A:
输入驱动中继,用脉冲代替你的输入就行了。

网友B:
自己想想,按一下给个脉冲不就好了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在程序里面按的还是经过屏,要是在程序里面直接强制给1的话,那你需要自己再强制给到0,或者你做一个脉冲,再或者做一个置位、复位的指令,
如过是从屏上面控制该按钮的话,现在一般的屏上面就有按钮设定,按下按钮该点为置位,松开该点就复位了。
随心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