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昆仑触摸屏不能触摸,求助

楼主(2014-05-20):
如题,新机台才用几天

网友A:
新机,不打打厂家电话?人家的东西会更清楚吧。

网友B:
和新旧无关。和质量有关和正确使用有关。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不能触摸的,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拆开把触摸板拿下来时不小心掉到地上了,也没看出什么门道又装回去了,结果开机就好了;估计有可能排线有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解摸频要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