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xp 可不可以安装S7 5.5SP2中文版

楼主(2014-05-20):
win xpSP3如何安装S7 5.5SP2中文版,我装了不下10次都装不了,请教高手,如何安装

网友A:
完全可以。不能安装,考虑换个系统,不要用精简版的。或者换个电脑安装看看可以不。

网友B:
可以安装的,我装的5.5cn

楼主:
安装S7 5.5SP1是无问题,但安装S7 5.5SP2中文版就是装不了,不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修改计算机设置,如何修改主。

楼主:
但安装S7 5.5SP2中文版就是装不了,屏幕上显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Microsoft core XML Services (MSXML) 6 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

网友C:
你操作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的,如果是64位的建议装个虚拟机

楼主:
操作系统是win xp sp3 32位,
安装S7 5.5SP1是无问题,但安装S7 5.5SP2中文版就是装不了
屏幕上显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Microsoft core XML Services (MSXML) 6 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

网友D:
大概是你的Microsoft core XML Services (MSXML) 6 不对,建议你上网下载一个重新安装一下,然后再安装S7300,我电脑上面安装的就是SP2的,没问题。
随心所遇

楼主:
换了系统可以了,到现在还不明白,原来的系统可以装S7 5.4SP3中文版,S7 5.5SP1英文版,就是不能装S7 5.5SP2中文版,真不知道为什么装到一半就出现Microsoft core XML Services (MSXML) 6 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很全面

网友F:
正版或盗版的XP系统都可以正常安装的,建议朋友重装系统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