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可逆轧机用590调速器总是坏主板。现象是启动多正常,接触器也可以吸合。励磁电压也有 590指示灯多亮。调电位器,监视里A4有电压,就是电枢电压没有。换了个主板就正常了。现在是一个月时间里这套设备里的3个590多是这样坏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主板坏了。谢谢大家
海纳百川

网友A:
引用楼主45238263于2014-05-20 21:21发表的 可逆轧机用590调速器总是坏主板 :
可逆轧机用590调速器总是坏主板。现象是启动多正常,接触器也可以吸合。励磁电压也有 590指示灯多亮。调电位器,监视里A4有电压,就是电枢电压没有。换了个主板就正常了。现在是一个月时间里这套设备里的3个590多是这样坏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主板坏了。谢谢大家

看看型号是否配套;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