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各位大大,本人现在碰到个问题,两天了都没解决,希望哪位指导下。
现在的情况是,我想使用原点复归重试功能,就是做原点复归时,碰到极限会返回找原点。虽然选用了原点复归重试这个功能,但是碰到极限还是停下报警。
使用的CPU是Q06,定位模块QD75D2N,驱动器和电机是台达的。编程软件是GX works2
检查了极限SENSOR,确定没有接错。驱动器内部的参数也有检查了,也选定了碰到极限返回的选择。旋转方向也确定是正确的
极限和DOG很接近,不过即使把DOG和极限分远来问题还在。
今天把原点的速度从500改到100,然后发现碰到极限后会返回了,不过因为DOG和极限很近,碰到极限时,DOG也感应到,所以即使返回,也基本是重新把整个行程跑两遍。
不过把DOG和极限拉远来,结果就是碰到极限又是停下报警了。
看手册研究了半天,感觉也就是上面那些东西,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网友A:
你的極限是拉到QD75D2N裡頭的嗎?
還是直接伺服,要作此動作需把訊號拉回軸卡,你先確定一下!~

选定了碰到极限返回的选择,你用哪套軟體設定?選擇OPR methed目前是設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