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输出信号的电流表,请问有这样的电流表型号吗?

楼主(2014-05-21):
请问有谁用过这样的电流表,就是当有5根加热管并联在一起时,如断了一根加热管,主线路电流发生变化,电流表有信号输出给PLC,请问请用过这样的电流表,可告诉我型号

网友A:
使用电子电度表,侦测电流值不就可以吗。
不断向前

网友B:
可使用电流变送器,可输出模拟量信号到PLC,进行电流监测,或者是通讯输出的也有。
程序复杂点,功能可实现。

网友C:
搞个电流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D:
数字电流表你说的工能都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可就没有说到要点,能否推荐一个型号给我看看啊

网友E:
有电流继电器,可以设置一个范围,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就动作,有次换过,忘了型号。
在某宝找一下,各类型号挺多
如下面这个,非广告,随便找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3.6Q4ac7&id=19011510050

网友F:
楼主可以找找铨盛的仪表,比较齐全,网址不记得了,自己百度下

网友G:
百度:深圳微星。。我们公司是检测加热灯管的,设备内部有18根灯管,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灯管坏了都报警,很直观的就知道哪一个灯管有了故障。。

网友G:
搜索 深圳微星

网友H:
电流表带变送4-20ma信号输出的都有,指针或数显

网友I:
智能电流表,有开关量输出,还可以选择模拟量和通讯输出的,想怎么搞都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搞个电流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兄弟推荐个品牌型号出来一下,我正找这种而不是电流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我已找到:K3HB这个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