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上电电机失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4-05-21):
美国CB装刀机Z1轴全闭环伺服数控系统,伺服一上电电机就飞速转动,不受控,伺服没有问题,光栅尺手动摇数字显示正确,现在就就差拆系统里的控制板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电机三相线接的正确吗???检查一下!!

楼主:
是直流24V永磁电机,现在是一上24V电伺服就输出24V,伺服我都换过了,还是那样

楼主:
光栅尺手头没有备件,海德汉的

网友B:
把信号给定的传输线拔掉看是否还是那样,如果不是就是系统问题,如果还走就是伺服的问题,估计是伺服的IGBT击穿了
下载积分:+1(ltcjmm)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一个是控制板出问题了,还有救是软件出问题了,控制板都是美国的,现在都不敢轻易判断那里出问题了,买了个伺服驱动,电机,I/O板用了1个多月时间,花了3万多,到现在也没有弄好
lvhonjun

网友C:
应该就是UVW没接对啦

网友D:
是不是伺服UVW没接对都会上电启动。。。。?

网友E:
看他的意思是直流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