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 A1SJHCPU 通信

楼主(2014-05-21):
各位好,
三菱PLC A1SJHCPU 不能与电脑通信 通信电缆R422+USB与电脑联接,
软件是用GX Developer v8.86,通信不成功提示:1.断线,2.PLC电源OFF或复位,3.硬件损坏
请教这是为什么,该怎么解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 接通线
2送电
3修硬件
一般是问题出在USB居多。

网友B:
找个有串口的电脑部加USB试试吧 这种情况很多的 大多数都是通讯电缆的问题

网友C:
可编程控制器侧同坐用MAC方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