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户外)电控箱散热问题

楼主(2014-05-21):
本人在项目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控箱安装室外,因太阳照晒,引起内部温度过高;现在想对其进行强制散热(如安装冷却风扇),但是又担心破坏电控箱的防护等级(目前为IP65级别)。请教各位有啥高招,还望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A:
既然能安装在室外,不要考虑什么散热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装保温隔热棉就行啦

网友C:
1’针对原因解决,上面搭个遮阳的,
2,措施解决,冷却系统

网友D:
工控的柜子安装在室外,防护等级达到IP65,必须有遮阳设施,否则系统有运行故障,控制柜内部温度很高,开关柜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内外柜结构,双层防护!!!

网友F:
百叶窗式进出封口呢

网友G:
加个空调就可以了,什么也不破坏降温效果很好的,只不过造价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