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本人新手现在在用CP1L做一个程序,是包装机,有两个伺服每颗糖都要动作一次,通过接近开关来动作,然后发现机器在低速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速度一旦上去之后发现伺服电机的反应越来越慢,到了400左右后同步都错掉了,慢了半拍。估计是I\O延迟的缘故,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后来我试着把伺服电机的程序放到了中断程序里,试了以后效果差不多,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漏掉一个动作,反而不如原来的程序。通过在中断程序里加了一个只加指令,发现中断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不发脉冲,是不是和pls2没有用微分指令有关系啊,还是说我的中断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包装行业,建议使用NJ系列PLC,如果是两轴使用NJ301-1100就可以了,控制四轴,驱动器使用带Ethercat的G5驱动器,通过以太网进行伺服控制,速度100M。做同步追踪和电子凸轮是NJ的强项!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出于成本考虑,用不了NJ系列的,现在试机用欧姆龙的,成功了可能可能还要换成国产plc来降低成本。表示我还是想不明白用了中断了,为什么还是响应慢了!

网友A:
    不是PLC响应不过来,而是被控对象响应不过来!即你的电机响应不过来!
    之前有给一个客户做项目测试,iphone6的蓝宝石界面抛光非标设备,要求在10mm位移上1s往返最少20次(也就是最少25ms要走10mm。PLC的响应周期几千步的程序差不多3~4ms,跟程序的写法有关系)。一般的电机直接过载报错!没法响应那么快,那时也是用CP1E做的测试!使用直线电机,测试一次就通过了,跑起来基本上就是震动!因为工艺的要求要远远复杂于不是跑个这么快的频率就能够满足的,最后PLC的控制方案还是被PC给取代了~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LC响应不过来,而是被控对象响应不过来!即你的电机响应不过来!
    之前有给一个客户做项目测试,iphone6的蓝宝石界面抛光非标设备,要求在10mm位移上1s往返最少20次(也就是最少25ms要走10mm。PLC的响应周期几千步的程序差不多3~4ms,跟程序的写法有关系)。一般的电机直接过载报错!没法响应那么快,那时也是用CP1E做的测试!使用直线电机,测试一次就通过了,跑起来基本上就是震动!因为工艺的要求要远远复杂于不是跑个这么快的频率就能够满足的,最后PLC的控制方案还是被PC给取代了~

    的确是的,我在现场测试的时候发现程序的最大扫描周期才2ms,不可能反应不过来,可能真的像你说的是伺服电机反应不过来吧。

楼主:
    表示我又纠结了,刚刚打电话去伺服电机厂家问了,他说他们伺服电机的响应速度在5ms以内,到底是哪个地方导致响应速度变慢啊,要崩溃了

网友A:
    送你个软件!把你的电机参数和机构参数输入进去,看看软件帮你选择的转矩是多大!!然后,再给伺服电机厂家打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么大转矩的电机!我估计只有两个字。。。。
    [upload=1]

网友A:
    太大了~囧~

网友A:
    你去欧姆龙官网上看看有没有,名字:Motor Sel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欧姆龙官网上看看有没有,名字:Motor Selection

    好的,我自己去看看吧,太感谢你了,帮了好多忙

网友B:
    呵呵,其实像这样的结构为什么不用连杆机械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