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

楼主(2014-05-21):
一条线步进指令结束后停在中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返回状态的编号问题
David

网友B:
動作沒完成.....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分享一个写步进程序的小窍门,防止中间有指令写错,扫描周期执行一半卡壳。在步进程序前面加一条ZRST S0 S499。手动复位,简单实用。

网友D:
学习了,又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