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吹膜机节能改造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4-05-21):
这段时间公司要对现有的四台吹膜机进行节能改造和因吹膜机加热引起的车间温度过高的的问题。我是提出给吹膜机的炮筒和模头安装保温套的方案,在咨询了几个专门做这种保温套的公司,如果用玻璃纤维做保温层,里层有防火布,外层用防火布涂高温硅胶的,一台机做下来的话费用大概15000多元,如果用气凝胶做保温层,里层有防火布,外层用防火布涂高温硅胶的,一台机做下来的话费用大概23000多元,由于以前没有做过这种项目,不知到安装保温套后的节能效果怎么样,论坛内有没有做过这种项目的,有的话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维修过吹膜机,对保温材料不熟悉。有一点重要的,装了保温材料发热板一定要好更换,发热板坏得挺多的。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高频感应加热,外表不热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频感应加热,外表不热
炮筒可以用高频感应加热,模头呢?你有做过这类的方案么?

网友C:
高频感应加热使不住的,计算起来是节能的,但是实际并不节能。因为多大的热需要多大的工是成正比的。我们用的是加热器。

网友D(2014-06-21):
各位前辈有没有吹膜机的电气控制图纸赐教下小弟,万分感谢!QQ:215227696

网友E:
料筒可以解决,关键是摸头,其实你把料筒解决了,应该车间温度不会高,摸头有罩子热气和废气全部排走了应该没有问题,我这边有几台料筒全部红外加热,红外加热套外表不热车间温度自然就降下来

网友F:
改造电磁加热呀

网友G:
电磁 加热,,,是正解 我这 10几台 3层 共济,, 都改的电磁加热 ,,,有需要 可联系我 。石家庄186 33892249

网友H:
电磁 加热, 料头采用可控硅加热控制